爱家爱china

楼主(2019-07-24):
信捷的XD3还有XC3的接PT模块,温度波动很大啊,十几度的波动一直来回跳,这模块只支持两线接入,只能把三线制热电阻的一端并联了,我现在两套PLC,其中一套在家里测试直接挂1个模块然后再接PT100的热电阻,温度还是个位数波动

网友A:
是否跟你的加热测量温度环境有关,还有你加热设备的功率是否也有影响?出现波动大的原因很多只能一项项排除
huiyang

网友B:
正常 要做一个平均值处理,参考三菱手册上4AD模块 有样例。
爱家爱chin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 要做一个平均值处理,参考三菱手册上4AD模块 有样例。

嗯 用滤波以后需要设置到最大才能稳定,线越长波动越大

爱家爱chin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特意看了热电阻模块手册,1,pt100,温度范围0-350和0-500,2,24v电源最好用本体电源,3默认1/2滤波,可以试试其它,不行只好软件滤波了,时间和平均值滤波,4,换其它牌子pt100试下。

都试过了也不行,昨天把模块发回信捷做检测,确实波动大,建议我用PT右侧挂的模块,我用的左侧的ED模块

网友D:
怀疑你的传感器的连线问题,或者信号线附近存在其他的干扰信号(比如和变频器的电缆靠太进)

网友E:
你好,前幾天我也修了一台設備,信捷的XC3掛溫控模塊,後面排除的是主機通過RS485通信連接信捷的變頻器,由於變頻器的干擾導致的,你也排查一下有沒有類似的情況
爱家爱china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前幾天我也修了一台設備,信捷的XC3掛溫控模塊,後面排除的是主機通過RS485通信連接信捷的變頻器,由於變頻器的干擾導致的,你也排查一下有沒有類似的情況

没有变频器的,而且热电阻的线只有不到10米

网友F:
PLC的温控本来就达不到温控表的效果,要高精度的话,一般用带通讯的温控表,可以是多路的,无显示的,通过485与触摸屏PLC通讯,温度控制由温控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