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4):
我有个西门子1511CPU与组态王6.55做通讯,在组态王官网下了1500TCP的驱动,然后博图和组态王的设置都按照要求设置好了。就是通讯不上
哪位大神有过这方面的经验,请赐教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第一步  ,看看硬件通讯了没  ping 192.168.1.2,    第二步,看看设置对不对,第三步  ,上述都没问题 就是驱动没装好,重新装驱动

楼主:
第一,我把1500的IP地址和电脑的IP地址都ping过。通讯都正常
第二,组态王6.55安装了官网下载的1500驱动,并按说明配置了设备。
第三,1500上的允许从远程读取勾选了。
还是通讯不上。搞不清哪里的问题,希望有大神知道一下

楼主:
或者有哪位大神知道OPC通讯怎么搞的也可以教教小弟,
不胜感激

网友B:
你组态王里面的1500地址的槽号是不是设置不对啊?1500的槽号应该是1。

楼主:
槽号是对的。我选的是1
就是我1500CPU用S7还连接了54台200SMART。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槽号是对的。我选的是1
就是我1500CPU用S7还连接了54台200SMART。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54台200SMART?对通讯速率应该有影响,但不应该通讯不上。为什么不用ET200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槽号是对的。我选的是1
就是我1500CPU用S7还连接了54台200SMART。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1500有这么多的连接资源吗,连54台smart没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