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意大小的数据群中自动搜索最大值与最小值(威纶触摸屏)

楼主(2019-07-24):
在任意大小的数据群中自动搜索最大值与最小值(威纶触摸屏),具有实用价值!
新建 WinRAR ZIP 压缩文件.zip
下载积分:+5(bruce2020) 真诚感谢!

网友A:
宏指令加密了

网友B:
加密就不厚道了吧
将LW0-LW24中的数据判断最大值和最小值,将结果保存到LW100和LW101
BUG是只能判断0-66535的整数,如果需要判断负值则需要修改max和min的初始赋值,改为赋第一寄存器值就好了。
程序主要看的是思路,我花了几分钟写的程序而已,我也没兴趣搞的那么完美。
你的宏指令有BUG
下载积分:+1(蒲城风信子)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5(龙云浪子) 功德无量。

网友C:
宏指令加密了?为什么?有什么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