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台达触摸屏软件DOPSoft 2.00.07打开弹出错误提示

楼主(2019-07-24):
求助:电脑是WIN7 64位系统 台达触摸屏软件是DOPSoft 2.00.07点击台达触摸屏软件弹出下面这个窗口,重装了触摸屏软件还是这样,怎么解决

网友A:
台达软件对安装条件要求很低,只要会点鼠标的都能安装,如果卸载后重装都不行,只能说你的系统有问题了,

楼主:
只有乖乖重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