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4):
FX5U通过以太网与交换机连接,怎么同时读取PLC程序,连接触摸屏,目前遇到的问题:如果要通过交换机读取程序时要拔掉触摸屏才能读取程序,如何做到通过交换机同时通讯。

网友A:
肯定你设置搞错了,图片发上来

网友B:
各设备IP地址设置好,从来不需要拔线,甚至不需要到现场

网友C:
不需要拔触摸屏啊,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D:
试试开放设置里设置一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估计停留在串口通讯,端口必须一样才能通讯。屏和PLC的IP设成了一样,不拔掉其中一个真不行。

网络通讯完全不一样, 在同一网络下IP不能相同,假如你屏设成192.168.1.100,那么PLC绝对不能设成192.168.1.100,除了100外,其他2~254都可以,比如设成192.168.1.101,当然也不可能设成你电脑的一样,总之同一网段内绝对不能有相同IP的设备。

所以,假如你屏设成192.168.1.100,PLC设成192.168.1.101,电脑设成192.168.1.102,这个时候你可以开PLC软件和屏软件,随便编辑和下载,直接测试。

PLC软件通讯PLC的地址是192.168.1.101
触屏编辑软件指向屏的地址是192.168.1.100

触屏设置指向PLC的IP应该为192.168.1.101,

假如PLC也要设置屏的IP,应该是192.168.1.100

网友F:
他这问题是 明显没有添加网络节点
托马斯的朋友

网友G(2020-03-02):
是不是没有组态好硬件

网友H:
应该是IP地址设的不对,重复了,检查IP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