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4):
GX Work 3 可让FX3U程序档案
让FX5U读?
若可以 请教要如何做呢

网友A:
FX3U/FX3UC程序怎么转换为FX5U系列程序?
FX3U程序转换成FX5U程序,FX3U转换成FX5U程序,FX3UC程序转换成FX5UC程序,FX3UC转换成FX5UC程序
  使用GX Works3将FX3U/FX3UC的工程替换为MELSEC iQ-F的工程。替换后的工程可能需要替换程序(指令、软元件)和参数。

1、替换工程的操作方法
  使用GX Works3将FX3U/FX3UC的工程替换为MELSEC iQ-F的工程。

  替换工程时,请安装下述版本的工程工具。
  . GX Works3 版本1.020W以上
  . GX Works2 版本1.519R以上,随附在GX Works3中。

要点:
  GX Works3只支持FX3U/FX3UC的GX Works2格式的工程。
  替换FX3U/FX3UC以外的工程数据时,请先使用GX Works2更改FX3U/FX3UC为PC类型。
  更改为PC类型后,请使用GX Works2确认程序中没有错误,然后使用GX Works3替换为MELSEC iQ-F。

注意事项:
.无法使用GX Works3从FX3系列的CPU模块读取工程。
  要读取工程时,请使用GX Works2读取。(GX Works2随附在GX Works3中)。
.要使用GX Works3读取GX Works2的工程时,请事先用GX Works2实施转换。
  即使是已用GX Works2完成转换的工程,也可能因程序状态无法实施替换。
  程序中有错误时,读取会中断。
.使用GX Works3读取GX Works2的工程时,需要Administrator权限。

2、操作步骤
1)、启动GX Works3。
2)、打开FX3U/FX3UC的工程。
   [工程]->[打开其他格式文件]->[GX Works2格式]->[打开工程]->选择工程
3)、此时会显示"是否读取Gx Works2格式工程,并将机型更改为FX5UCPU?"。确认内容后请按[OK]按钮。
4)、替换完成后会显示下述结束信息
   "已读取Gx Works2格式工程,并将机型更改为FX5UCPU。请确认输出窗口的机型更改结果。"
5)、确认“输出窗口”的机型更改结果。
6)、将替换后的程序设定在"扫描"。(GX Works3版本为1.025B以上时,会将替换后的程序设定在“扫描”)。替换后的程序被存储在“无执行类型指定”中。使用下述任意方法将程序设定在扫描。
  . 使用“导航窗口”设定时
    用鼠标拖住,移动至“扫描”。
  . 通过参数设定在“扫描”时
    [CPU参数]->“程序设置”->“程序设置”->“详细设置”->程序名
7)、设定系统参数中CPU的型号。
   [系统参数]->[I/O分配设置]->型号
8)、执行转换。
   [转换]->[全部转换]
FX3U程序转换成FX5U程序,FX3U转换成FX5U程序,FX3UC程序转换成FX5UC程序,FX3UC转换成FX5UC程序
  • 下载积分:+5(sunnykmc)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gz000525) 热心助人!
  • 微信:brianlee1976
    ~~業餘打工仔~~

楼主:
    试了转不完整
    结果有前面的1/7转出来
    尤其是到STL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