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5):
伺服用脉冲控制往返运行,前进5000个脉冲后再返回5000个脉冲,传动部件是减速机加丝杆,每次运行一个来回后停留位置和回原点后的初始位置就相差5丝,运行次数越多就和原点偏离的越远,造成累计误差的原因估计是减速机齿轮公差造成的,请教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个偏差在程序上处理掉?

网友A:
定时自动归零

网友B:
我是觉得如果你道知道一个来回差5个丝了,证明精度要求高。确定是机械问题哪还能用哦

网友C:
你都知道是机械问题,那不是很好办。把间隙补偿加上去就行了啊。比如间隙0.05,脉冲当量0.001,那就补50个脉冲。第一次跑5000个脉冲,折回来的时候跑5050,往后一直跑5050个脉冲。

网友D:
如果每次都差0.5  你可以用脉冲去弥补这个

网友E:
如果时间允许,你可以每次返回都归0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时间允许,你可以每次返回都归0

每次归零效率就变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都知道是机械问题,那不是很好办。把间隙补偿加上去就行了啊。比如间隙0.05,脉冲当量0.001,那就补50个脉冲。第一次跑5000个脉冲,折回来的时候跑5050,往后一直跑5050个脉冲。

可能我描述的有点问题,目前就是 D8350里面的值和实际位置不一致,而我又需要用D8350里的值做定位控制

网友E:
你还可以用通讯方式,读取伺服驱动器内的绝对位置,
看看是否与D8350里面的值是否相同,如不同,很可能是丢脉冲;
程序例子百度一下找,MR-JE还可以MODBUS通讯;
当前位置MODBUS地址是:2BAFh
请参考相关手册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F:
你应该是没有做清零输出

网友G(2019-09-20):
你可以将MR-JE伺服驱动参数的PA13参数修改下,里面有个指令输入脉冲列过滤器选择
通过选择和指令脉冲频率匹配的过滤器,能够提高耐干扰能力。
0: 指令输入脉冲列在4 Mpps以下时
1: 指令输入脉冲列在1 Mpps以下时
2: 指令输入脉冲列在500 kpps以下时
"1" 对应1 Mpps以内的指令。在输入1 Mpps ~ 4 Mpps的指令时,请设置 "0" 。

默认是0,你可以设成2,我好几个项目均有这种问题,都是往返定位的机构,都会出现工作一天下来位置跑偏,改完这个参数就问题均解决。供参考尝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将MR-JE伺服驱动参数的PA13参数修改下,里面有个指令输入脉冲列过滤器选择
通过选择和指令脉冲频率匹配的过滤器,能够提高耐干扰能力。
0: 指令输入脉冲列在4 Mpps以下时
1: 指令输入脉冲列在1 Mpps以下时
2: 指令输入脉冲列在500 kpps以下时

师傅说的对,我也是遇到过。PLC本体只能发200K脉冲,我选择了1M以下。每次都丢位置。改成500以下就好了。还有就是他们说的补偿间隙也可以试试

网友I:
定位模组有反向间隙补偿功能,FX的就得靠你自己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将MR-JE伺服驱动参数的PA13参数修改下,里面有个指令输入脉冲列过滤器选择
通过选择和指令脉冲频率匹配的过滤器,能够提高耐干扰能力。
0: 指令输入脉冲列在4 Mpps以下时
1: 指令输入脉冲列在1 Mpps以下时
2: 指令输入脉冲列在500 kpps以下时

感谢,这个设置已经更改过了。还是程序上的问题,改成每次用M8029作为下一步驱动的条件后就没有误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