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调谐是出现以下异常,有没有人碰到过

楼主(2019-07-25):
按照提示的更改模式和加大定位宽度后还是不行。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手动调整,应该是你负载很轻,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那是要把增益值降低吗?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B:
增益降到1,重新调都没关系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网友C:
把PN522 默认值7改到50 试试
不行的话 选择出厂值,推动惯量,再试试,多试几次,
安川的这个东西这个真的不好调。
没用的,都改成100了

网友B:
手动调速度增益和位置增益吧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