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编程问题

楼主(2019-07-25):
各位大佬。
前面的触点是导通的例如:RST M40
查看: M40 是为1
在RST M40 前面导通触点强制使他闪烁一个脉冲。
就能复位它
这个是什么问题?
如下图。前面也是导通的

楼主:
大佬,我表达的清楚嘛

网友A:
没看到M40,只看到M82
没大问题,具体需要上机测试效果。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不知道什么问题,看下有没有多线圈输出

网友C:
理解不了

楼主:
不好意思现在才回复大伙。现在我用了触点使其逻辑m82不再得电。之前的问题是,我的RSTm82接通了,setm82断开。但是线圈m82是得电的

网友D(2019-10-09):
set m82不是接通指令吗?

网友E:
只看到图片上有两个RST m82

网友F:
一般置位SET用上升沿触发,复位RST最好也是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就比较好解决复位不了或者置位不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