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怪问题请教!!!

楼主(2019-07-25):
现在已经设置好电子齿轮比。伺服对应输入100HZ频率对应伺服电机100转。200HZ对应200转。1000HZ对应1000转,1500HZ对应1500转,这些个转速在驱动器上可以看到电机转速有显示。
目前奇怪的是输入400HZ不是显示400转,而是300多点转速,输入500HZ也不是对应的500转,同样只有350多点转速,只有在输入600HZ才会显示600转,请教高人这个是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我在400HZ之599HZ之内这段转速不正常!!

网友A:
频率源呢?PLC还是别的元件?

楼主:
PLC输出脉冲,脉冲输出频率多正常

楼主:
原因找到了!!善良的人被骗了,
PLC输出频率正常,但是用示波器实测不正常,换个PLC就OK!!白白浪费了我一天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善良的人被骗了,
PLC输出频率正常,但是用示波器实测不正常,换个PLC就OK!!白白浪费了我一天时间!!
经验贴,顺便爆一下PLC牌子。大家也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