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A+OA- OB+OB-的接法

楼主(2019-07-25):
我想请教大神,我想把松下A6伺服的OA+OA- OB+OB-接到PLC的高速计数通道做监控,问题就在OA+ OA- OB+ OB-分别都是两根线,但PLC的高速通道只有一个接口,比如3U的X0为一个高速计数通道。怎么把A相的差分输出OA+ OA- 反馈到X0 呢。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某宝上有TTL转NPN的板,我用过,很好用。

网友B:
差分转集电极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要转直接接不了,一个是差动输出,一个是集电极电路,一个是5V左右,一个12-24V左右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信号转一下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