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进行模拟时显示GX SIMULATOR

楼主(2019-07-25):
触摸屏进行模拟时显示GX SIMULATOR,请问在哪里启动?

网友A:
点上面这个按钮,设置一下PLC的对象。
可以设置成真实的PLC,也可以设置成GX S2 GX S1 GX S3
因为总要有PLC,才能和屏的模拟一起启动。所以要么你要有真实的PLC,要么打开PLC模拟软件。
真诚感谢!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