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FX5U怎么把数据上传到云端服务器上,?

楼主(2019-07-25):
各位老师,请问,客户自己开发APP,用PLC做硬件,读取PLC数据,在APP上做后台数据处理。
目前买了一个巨控云盒子使用4G卡的,云盒子与5UPLC网口连接,在云盒子软件上新建各种变量,在网页上输入云盒子的账号密码,网页会显示各种变量的内容。
这个云盒子提供了WEB 接口,开发APP端利用WEB接口读取云盒子变量值,从而实现,APP控制PLC ,但是目前客户提出怕云盒子以后出问题,影响数据传输,想APP端直接跟PLC 通信,请问可以吗?请各位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我们公司正在搞 EMS管理系统和你那个类似 自动化上的所有数据它都采集到服务器上,不过他这是找外面专业人士搞得

网友B:
PLC数据存客户的数据库,最好别上云或者第三方储存平台
可以是各PLC自厂商自用协议与PC端的以太网通信,但建议用OPC或者MQTT,OPC的话可以买一些网关直接用,MQTT可以看看node-red
您好,您知道具体该怎么做吗?

楼主:
我打了官网电话,他们说目前是做不了物联网通信的,只能通过第三方。

网友C(2019-08-27):
用OPC协议软件 采集信息 存到数据库 需要就调用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勇往直前

网友D:
刚做了一个项目,客户要做 EMS管理系统,系统是他们的,只需要把数据传给他们即可,用MODBUS RTU就可以了

网友E:
详细资料下载:
https://www.aihe-tech.com/col.jsp?id=107

楼主(2019-11-23):
谢谢大家,目前解决了,我买了一个有人物联网盒子,USR-G780-V2的,TCP协议,PLC串口RS485与盒子连接,发送数据,在盒子软件中设置对方需要连接的IP与端口就可以了。

网友F(2022-08-25):
PLC远程监控、梯形图远程上下载调试监控方案(530版)
PLC远程监控、梯形图远程上下载调试监控方案(530版).zip
PLC无线通讯| PLC远程控制| PLC APP控制| PLC网页监控| PLC组态监控| PLC远程调试| PLC短信报警| 巨控王工 电话/微信:15307483969 ,QQ:54150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