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5):
原来是T型图的程序,现在部分处理,特别是参数设置和算法部分想改成ST来写,就碰到几个问题。
1、原来写规范,用的偏移寻址来实现的   D100Z0 定义z0 这样,现在ST里好像没有这个指令,用数组应该可以实现。还有其他办法步?
2、定义数组,我是放的规范数据,所以要断电保持的,一般定义的全局标签能和原来的D数据对应上吗(直接寻址),是在哪里可以设置。
全局变量最大数量有限制吗,在哪里可以查看。他和D8000是独立的还是重合的?
3、求大神指点下,我一台设备要100组规范数据,还有其他写法吗。(不考虑放在触摸屏里)

楼主:
最早用的三菱,现在主要都用西门子1200,单5u的多轴性能比西门子要好不少,但是三菱原来都是习惯从头到尾一个main,所以想逐步标准化一下,现在想算法部分用st,然后T型图部分用标签编程,这样的话原来有大量的D区数据计算怎么跟标签对应上?

网友A:
梯形图可以使用寻值,现在新版程序为了安全考虑都禁止寻址了,只能使用数组实现,把数组定义大一些,效果也是一样的,更安全!

网友B:
ST也是可以使用变址寄存器的 直接访问就可以了  比如 Z0:= Z1+500;   D500Z0    D500Z1 代表的就不是同一个了
小罗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