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

楼主(2019-07-25):
请教大神们门子200系列plc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和速度调节程序怎么写?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1,伺服电机正,反转不就是2个DO,速度调节不就是一个AO。
2,不要做伸手党。
3,说明白你到底遇到了啥问题?

网友B:
用电脑编程软件写啊

网友C:
1.运动组态
2.使能
3.AXIS0_CTRL
4.AXIS0_GO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