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Q系列FB的问题

楼主(2019-07-25):
请教一下各位,三菱Q系列的FB最多不能超过25个标签,遇上标签多的情况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是输入和输出25个吧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首先感谢您的关注!
是的,输入和输出25个,有没有办法超过这么多?
或者有没有像西门子那样可以在外部直接访问背景数据块的 变量?这样就可以解决数量超过的问题了。

网友B:
或者用地址偏移来做?

楼主(2019-12-04):
采用结构化编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