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如何实现5米每秒

楼主(2019-07-25):
如题,负载200KG,用伺服电机可以实现5米每秒吗?请大家提意见。

网友A:
估计都飞起来了,这么大的惯量的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停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都飞起来了,这么大的惯量的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停下来
1S内停止,通过计算瞬时力矩15000N。
我自认为通过伺服电机直接驱动是实现不了的!

网友B:
算一下,200kg也不知道是水平拖动还是竖直拖动,假设是水平拖动,速度5m/s,假设加速时间0.2s,
那么加速度就是5/0.2=25m/s^2,所需要的力F=ma=200*25=5000N,算上阻尼因素取0.1,力就是5000*1.1=5500N,
假设拖动的转轴直接是40mm,所需力矩M=F*L=5500*0.02=110N*M,如果使用100:1的减速机,
那么电机端需要的力矩就是1.1N*M。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这个速度要求,楼主可以考虑直线电机,但是估计价格不便宜

网友D:
启动停止都是问题。

网友E:
用100KW的伺服电机,10米/S都可以

网友F:
这么快的速度,丝杠和导轨是个问题

网友G:
你这点难为伺服了.

网友H:
这么快的速度,电机抗不住

网友I:
同六楼说法,你舍得投入的话可以买一百多KW或更大的伺服电机,强制循环,水冷的这点速度不在话下。我在瓦楞纸箱生产线上见过这样的电机。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J:
速度有点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