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6):
FLT和DFLT指令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单字与双字的区别。

例如:2百万要转换为浮点数,你只能用DFLT。

Good Luc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lt把1个16位寄存器里的整数转换为连续2个16位寄存器里的浮点数
dflt把连续2个16位寄存器里的整数转换为连续2个16位寄存器里的浮点数
1个16位寄存器能存储最大2的16次方的整数,2个就是2的32次方

标准答案,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