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FX3Uplc与西门子300plc通讯

楼主(2019-07-26):
大师们,有没有做过三FX3Uplc与西门子300plc通讯?我主要3U向西门子发8个寄存器数据。
有人做过吗?有没有可行性?懂得人告知一下。急等。

网友A:
可以做dp通信

楼主:
三菱3U需要加什么模块吗?

网友B:
西门子不是很懂,3U配个485ADP模块做主站,西门子的做从站,走MODBUS通讯,应该就可以了。或者通过双串口的触摸屏来交换内部的数据,你可以试试

网友C:
有这样的网关模块的,PLC之间通讯,配置起始地址和数量,数据直接写入PLC寄存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s7c.html
相关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472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