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7):
各位大师们,我伺服定们遇到一个问题,我用DDRVI指令做手动伺服正反转,走的距离与DDRVA指令走的不一样。丝杆是10mm螺距,我发1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电子齿轮比1600/10,电机直接带动丝杆。每次走的位置都有偏差,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相对DDRVI与绝对DDRVA的区别。相对就是相对现在的位置走多少,绝对就是对于当前位置与零点位置来决定走多少的。比如现在的位置是在绝对位置10上,如果走相对位置10那就是往前走10那就到了绝对位置20的地方。如果走相对位置-10那就是往后走到0的地方了。如果是走绝对还是10的话,那就不动了,如果是-10那就是走到-10的地方。
真诚感谢!
这个我是理解的,我的意思是:例如,我的伺服回零后,我用DDRVI走10与用DDRVA走10的距离不一样,但是监视当前位寄存器的数值是一样的,而实际伺服走的位置不一样。
  • 下载积分:+1(liuqiang2012)

网友A:
    那不一样是差多少呢?可以这样实验回零走一下相对。再回零走一下绝对。每次回零后看寄存器的数据是否为零。再一个就是看伺服接收的脉冲数是否一样。根据情况再做判断是否机械存在间隙。
    比方说,伺服回零后我PLC 用DDRVI走1000个脉冲,再用DDRVI走-1000个脉冲,电机回不到原点,但是PLC的当前值寄存器是0。
  • 下载积分:+1(liuqiang2012) 真诚感谢!

网友B:
    用伺服调试软件看下伺服的状态,好像参数里面有个参数是管脉冲滤波的,大概这后来个意思。以前就有一个人也是你这样的问题,后来调了这个参数就好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布线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