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FX-5U-MT64的PLC有没有维修价值

楼主(2019-07-27):
请帮我看看FX-5U-MT64的PLC有没有维修价值

楼主:
接通电源时ERR灯闪烁

网友A:
试用一下SD卡升级,
去闲鱼看看能不能掏块CPU板,
新型号一般不多.
维修就算了,官方报价可能和你买新差不多.
谢谢大侠

网友B:
CPU内存写坏了,官方报价估计是个天价没必要,或者楼主可以考虑找比较有经验的维修站点去修

网友C(2019-10-03):
修好没有
修好了谢谢

网友D:
你用的是GX WORK2去读写FX5U么????????

网友E:
人家用的是works3

网友F:
清空内存 看一下
清空内存没用,拿去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