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eplan p8 2.7版本为什么创建不来设备报表?

楼主(2019-07-27):
eplan p8 2.7版本为什么创建不来设备报表?网上百度的方法不对,求大神指教,这个新版不同点在哪里?

网友A:
问题说详细 上图 不然大神怎么知道你问题具体出在哪

楼主:
如图,右下方并没有网上说的有新建按钮,只有设置,然后设置操作了,也没有效果。
eplan 2.7版本和以往的版本不一样?求使用过本版本的大神指点。

网友B:
在设置中选用系统中需要的表格,然后在新建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