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三菱GS21触摸屏如何模拟

楼主(2019-07-28):
使用三菱GT3 编程软件,离线模拟GT系列触摸屏是可以的,现在编辑GS21系列触摸屏,可以编辑但是不能模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还需要安装什么软件(触摸屏安装软件有如下图,不知道这个模拟还要装哪个),
请大师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文件可能是隱藏的,把文件夾選項改成全部可見,每個文件夾找找或者搜索一下

网友B:
模拟好像需要PC连接PLC,我上次也弄了好久没有模拟成功,后面连接PLC就可以正常模拟了

网友C:
要先设置一下 具体是设置连接机器 的对象,比如实物的PLC,或者模拟的PLC
然后先打开PLC模拟软件,再打开屏的仿真软件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第一 如果你有PLC实物时连接好设备设置好通讯口,第二 如果你没有PLC时,那你就要打开PLC程序模拟器运行程序,才可模拟屏的程序!!!

网友E:
安装simulator 6

楼主:
网上只找到GX Simulator-6元件安装说明如下
注意,安装GX Simulator前,必须安装有GX Developer,安装好后,在GX Developer中启动它
我装的是GX WORKS2 这样如何离线模拟呢?
引用 网友E:
安装simulator 6

网友F:
先启动GX WORKS2模拟,然后GT3模拟器设置选择一台GX Simulator2后启动GT3模拟,其他编程软件同理

楼主:
非常感谢,是选择GX Simulator2,不需安装其他软件quote]引用第7楼w45062099于2019-07-30 08:18发表的 :
先启动GX WORKS2模拟,然后GT3模拟器设置选择一台GX Simulator2后启动GT3模拟,其他编程软件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