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9):
欧姆龙cp系列的内部地址,是指那个地方的呢?我在设置栏里把80地址的14位设置成1,断电重启后,用A区的80通道监控,但是没有看到有对应的14置位1。

其他地方的内存不知道怎么监控数据了,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我不清楚你使用的是CP那一款:
CP1E手册上是:

CP1H手册上是:

Good Luck~

楼主:
你发图的地址是A500的12,13位。怎么我发图的内部地址80是14,15位的?奇怪了,应该是都能对应上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清楚你使用的是CP那一款:
CP1E手册上是:
[attachment=235601]
CP1H手册上是:
[attachment=235602]

我这里的是cp1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