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Q03UDVCPU可以替换Q02HCPU 吗?

楼主(2019-07-29):
三菱PLC Q03UDVCPU可以替换Q02HCPU 吗?

网友A:
有一个不同点:
Q02HCPU 上有一个圆孔232编程口,Q03UDVCPU上没有这个接口。
假如Q02HCPU 用这个圆口连接了触摸屏或者上位机,Q03UDVCPU代替不了。
所以综合来看
如果需要用网口,选择Q03UDVCPU
如果需要圆孔232,选择Q03UD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