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7MS16读取或写入就卡住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7-29):
PLC是三菱Q13udeh 就是每次写参数到qd77ms16就卡住了 写不进去 读不出来 有大神知道什么原因么

网友A:
可能是主基板和模块通讯不上。或者模块存储器异常。

网友B:
可能你买到了山寨货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