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请教松下PLC RTEX总线数据表设定问题 附程序图

楼主(2019-07-29):
小弟第一次用松下PLC找了很多资料都没看到相关说明书和例子,感觉用松下PLC的很少啊

楼主:
问题描述:通过寄存器向数据表里面写入参数,参数能写入进去也能读取到已经写入成功,但是启动后伺服电机后不会转动,
在PM7监控界面可以看到数据表已经在运行了 但是并没有数据。
手动在数据表里面设置各参数时候电机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有那位老哥知道是啥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