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9):
假如我想用Q系列PLC,然后只用一个输入输出模块和一个QD75的定位模块然后PLC我改买什么样子的,我看了还要什么电池,存储卡,反正看选型要好多东西,我应该怎么买,

能有大哥帮忙出一个吗。

网友A:
CPU自带电池,如果不是特别特别大的程序,不需要存储卡。

网友B:
如果程序不大
Q02H就夠用了
輸入輸出模組就要看你的需求了 (16點就買QX40 /QY40P)
直接買電源模組Q62P連24V供應器都沒有安裝
底板使用Q35B (如無擴充可能買Q33B也可以)
以上是小弟自己測試機的選擇

网友C:
Q系列PLC选型 用这个i软件选,基板+电源+CPU+输入+输出+QD75

网友C:
如果程序不是绝对位置控制不需要装内存卡,也不需要电池。

网友D:
还要买端子台,输入输出定位模块都不一样,还有端子台连接线

网友E:
输入,输出尽量买16点的,比如QX40 QY40P QY10,这样端子排也省了

网友F:
听站长的没错,不行给站长家打电话,很专业和贴心的服务哦~
拆二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自带电池,如果不是特别特别大的程序,不需要存储卡。

那其他的呢,大哥,程序不大的

网友G:
= =为啥不用3U

网友H:
三菱官网搜 Q系列PLC选型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 =为啥不用3U

加不了定位模块,用不了G指令

网友I:
买个5U的CPU带个定位模块不久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