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三菱:能步能讲解下这几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7-29):
三菱L系列:这个步序标志位是什么

网友A:
能不能把199 在什么地方传送来的, 这样无头无脑的,看不了

网友B:
见过苏州有些设备生产商喜欢用这种写法

网友C:
步转移。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D:
这种写法其实比步进指令更好用

网友E:
D199 = N:
其實如同我們在寫步進程序一樣
D199 = 0:就是當作step0用
前後的則都有註解應該能看懂
以前没见过这种写法

网友F:
就是一步步走,我见过类似写法,你就把D199当成你编自动时脑子里想的流程0,1,2,3,4.走第几步D199里面就是几。
拆二代

网友G:
好多日韩厂商喜欢用这种模式,其实跟LZ这种差不多

网友H:
见过西门子采用这样写,直观点容易理解, 毕竟西门子写步进指令不太直观

网友I:
我个人认为SFC更直观一些。也许各人爱好不一样吧!

网友J:
这个是步数,跟程序架构有关系。楼主能把程序完整发我看下吗
1419441474@qq.com

网友K:
STL指令跟这楼主位方法有很大区别的,
STL指令可以双线圈,
只要隔开一步,定时器可以重复用,
选择分支时可以用取反指令,
可以并行分支,
可以单步,单周期运行,
STL指令判断后是直接跳转了,后面有反转指令也不会执行
LD指令是每一步都要执行,所以后面有反转指令时可以反转当前节点的状态

网友L(2019-09-27):
        那个寄存器D199就是用来控制顺序的,=0就是执行第一步工艺,=1就是第二步工艺……依次类推。
       相对于STL本人也比较喜欢这种写法,监控方便,不会双触发。一看D199等于几就直接转到那一步看为什么停下来。用STL还要翻半天……
       图中程序把输入点写在流程里,条件凌乱复杂,这些不是很好的习惯。好的习惯这个D199的值应该按2或5或10或100来递增,这样后面新增或插入流程不至于难以理解。

网友M:
我也是这么写的,而且自己又给这个D起了个名字,步进寄存器

网友N:
三菱 DECO了解一下
bnnyygy

网友O:
这种方式非常科学,方便。

网友P(2019-11-23):
这个是根据步进模式来写的,当这个寄存器的值代表当前状态,同时也方便上位机对当前状态的监控,我在国外看见很多人都这样编写,因为通讯的速度和信息成反比,要提高速度和信息量,这样也不错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I:
我个人认为SFC更直观一些。也许各人爱好不一样吧!

如果要把这些信息用通讯传给其他的设备呢,是不是很占用通讯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