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30):
请教一下大家,三菱用FX3U做伺服全闭环控制,直接用plc的x0-7高速计数器可以吗?

如果用高速计数器,伺服位置如果要补偿,要自己做程序补偿电机的位置吗,还是有指令可以直接调用?

如果要增加模块,是哪个型号呢?

全闭环没做过,所以好多地方不懂,谢谢!

网友A:
像你这样做程序得疯,一般需要PLC支持全闭环的才行,或者用专用PLC。我前段时间做的项目就是全闭环的,用的台达A2的伺服,这个伺服就支持全闭环,一根光栅尺接入伺服驱动器,PLC还是一样发脉冲,什么都不用管,只要伺服参数调整好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你这样做程序得疯,一般需要PLC支持全闭环的才行,或者用专用PLC。我前段时间做的项目就是全闭环的,用的台达A2的伺服,这个伺服就支持全闭环,一根光栅尺接入伺服驱动器,PLC还是一样发脉冲,什么都不用管,只要伺服参数调整好就可以了

这个伺服驱动还会根据自己加装的反馈调整PLC给过来的信号吗?

网友C:
一樓說的對,找伺服驅動器上就能有回授的,直接接入不用管即可,這是最快且有效的方式
如果真的有不清楚的,直接問設備供應商,為了賣你設備,他會認真跟你解釋的
买大品牌的产品,要求他们到现场支持有点难呢

楼主:
谢谢你的提议,不过这样的话,plc跟伺服之间还是开环的吧,比如plc发了1000个脉冲,伺服收到900个,这样就丢了100个脉冲了。还有有时候想把伺服使能关了,用手推动丝杆对位,如果不做闭环,位置就乱了。
引用 网友A:
像你这样做程序得疯,一般需要PLC支持全闭环的才行,或者用专用PLC。我前段时间做的项目就是全闭环的,用的台达A2的伺服,这个伺服就支持全闭环,一根光栅尺接入伺服驱动器,PLC还是一样发脉冲,什么都不用管,只要伺服参数调整好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要关son,用绝对值伺服就行了。

网友E:
让供应商协助调一下伺服参数他们应该会很乐意的。

网友F:
选个带差分的PLC就行,记得10年的时候用欧姆龙CP1H-Y型的时候做过,还可以。注意反馈信号有倍数。
请问反馈信号要自己编程处理吗?还是内部做好,设置一下就好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议,不过这样的话,plc跟伺服之间还是开环的吧,比如plc发了1000个脉冲,伺服收到900个,这样就丢了100个脉冲了。还有有时候想把伺服使能关了,用手推动丝杆对位,如果不做闭环,位置就乱了。

那你再用通讯读取伺服当前编码器的值不就好了,总比你3U PLC 走全闭环要简单吧。如果你说PLC发的脉冲丢失,这样你就不能用3U

网友G(2019-10-30):
用全闭环的伺服电机外接机械侧编码器实现全闭环,在plc里面写太麻烦了而且还不一定有人家自己做的好

网友H:
发现你们都整大发了,我就想知道你精度要求多少,百分之一毫米的精度可以吗,伺服高中低三个速度控制,如果是连续定位,那就不要为难自己,若果定位频率不高,PLC控制伺服高中低三个速度,机械安装编码器,用编码器反馈的位置控制伺服的高中低和正反转,这样可以满足的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