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三菱GS2110触摸屏如何做开机密码

楼主(2019-07-30):
触摸屏为三菱GS2110-WTBD,编程软件为DT Designer3,;
如何设置开机密码(只有输入密码后才能进入其他画面进行操作)?

网友A:
设定一个初始画面,输入密码后再进入主画面应该可以实现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呢?在公共设置 安全了设置了密码,不知道出门上如何做输入画面(做的个D1000输入密码显示不对),或者PLC要不要写程序
引用 网友A:
设定一个初始画面,输入密码后再进入主画面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B:
方法一: 所有画面设置安全等级高于一。
方法二: 初始画面就只有一个密码输入窗口,密码正确才可以跳转到其他画面。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