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30):
大神们  请教一下   混切(就是可以设置第一次切割长度1米    切5次    第二次切割长度500    切6次   第三次切割长度3000   切5次)的程序怎么做     可以给说个思吗?
长度切换之间会不会有延迟?

网友A:
怎么会有延迟了,长度只是个数据 你调用就OK了,除非你PLC太水了。。。还有这个就跟红绿灯一个原理
a信捷一级代理

网友B:
引用楼主往事诉风于2019-07-30 10:21发表的 求助   关于长度混切 :
大神们  请教一下   混切(就是可以设置第一次切割长度1米    切5次    第二次切割长度500    切6次   第三次切割长度3000   切5次)的程序怎么做     可以给说个思吗?
长度切换之间会不会有延迟?

100,500,长度值需要你用把这个值提供到PLC里面,每次借用就可以了,满足了100的时候,就切,满足了500,也是一样的(这个距离换算你可以用编码器算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