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30):
1.基本功能:模拟量信号量程转换。将输入Input中的工程值转化成介于Omin~Omax之间的实际值以Output输出,其标准化值(范围0.0~1.0)以Basic输出。
2.滤波功能:输入数据超出正常范围0~27648时,输出实际值为0,DataFault置位为1,表示数据有误。
3.报警功能:输入值高于IAlarm设定值时,Alarm置位为1,低于IAlarm设定值时,Alarm复位。
4.温度控制:输入值高于IStop设定值时,Stop置位为1,低于IStop与IReturn的差值后,Stop复位。
附件: 模拟量处理单元.pdf (212 K) 下载次数:625

楼主:
实际调用此功能块时,未使用的功能参数可以缺省。附件图片为应用示例。

网友A(2019-11-28):
谢谢分享!滤波功能可以增加多次采样统计后再输出的方式。比如采样100次,去掉5个极值后取平均,或者其他数学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