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30):
三菱FX3U和海泰客触摸屏配合使用的,现在客户要求增加一台电脑与PLC或触摸屏通讯,抓取报警记录,请问各位高手,该如何操作呢,万分感谢

网友A:
工控机编程和PLC通讯,然后读取报警记录即可

网友B:
写一个上位机软件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这样需要追加一台电脑,而且电脑要一直开机运行,软件要一直开着!还要拉一根线到现场!
我这边有一款新开发的工控 云 服务器!通过 有线网络/WIFI/4G 信号联网,可以随时在电脑或者手机APP上查看设备运行情况!不局限于报警,其他工况也可以查看1感觉挺适合你!

楼主:
MX SHEET和电脑上excle不兼容,

楼主:
装了,不兼容
引用 网友C:
装MX sheet

网友D:
搞个上位机用串口读PLC的状态并记录报警
  • 下载积分:+1(xiao51127532) 感谢分享!
  •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楼主:
    你好,能具体说下怎么操作吗,感谢
引用 网友D:
    搞个上位机用串口读PLC的状态并记录报警

网友C:
引用 楼主:
    MX SHEET和电脑上excle不兼容,

    OFFICE 2010

网友E:
    这个得有VC或者VB基础,还要弄清MODBUS协议

网友F:
    弄个远程监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