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速度控制模式

楼主(2019-07-30):
请问 那位大神做过用 速度控制模式 来做 0或者180度的项目

网友A:
为什么要用速度控制 你这个是有位置在的
小罗罗

网友B:
只要涉及到定位或角度,只能使用位置模式,如果你想把你的模拟量0-10v对应到0-180角度,在程序里面对模拟量进行处理,换算成电机所需要的脉冲数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试过一次速度模式,发现有零点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