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3G浮点运算

楼主(2019-07-30):
把Y001脉冲当量D8350的值传送出来后做浮点运算,取出的结果正常,做浮点运算的除数时显示的是--------,运算无效,哪位大神有解吗,几个小时没搞定!高手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把D48先转换成浮点数
下载积分:+5(胡骄阳) 热心助人!

网友B:
是不是数据类型不匹配?转换成实型看看

网友C:
这么明显的问题

网友D:
都是大神啊,说的对,学习了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前面都DMOV 了D48了,这是32位整数传送,后面用浮点数除法,肯定不行

网友F:
数据类型不对,把D48转换成浮点数之后再进行除法运算才可以

网友G:
这种计算为啥不用st

网友H:
你那是整数 需要转浮点再运算
a信捷一级代理

楼主:
谢谢各位 已经搞定了,就是没有转换成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