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31):
请教一下各位,因为第一次用运动软件
我CPU是A172SHCPUN 用的PLC软件是:MT DEVELOPER ,SW3RN-GSV22P这个软件也装了,现在也在网上下过OS软件
想问一下,OS软件如何安装
谢谢。

网友A:
CPU下方有個接頭,看你有沒連接它的傳輸線,接上去連線下載就可以
引用楼主longgreen于2019-07-31 14:01发表的 三菱A172SHCPU 如何安装OS :
请教一下各位,因为第一次用运动软件
我CPU是A172SHCPUN 用的PLC软件是:MT DEVELOPER ,SW3RN-GSV22P这个软件也装了,现在也在网上下过OS软件
想问一下,OS软件如何安装
谢谢。

~~業餘打工仔~~

楼主:
哦,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