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MR-JE的电机和SN的电机,电机一JOG就很响

楼主(2019-07-31):
设备是大概1.5米长的丝杠。一键调整调不过去,快到末端的时候就异响,然后就学不过去,想请教一下,大家怎么调的。谢谢了,有经验的讨论下

网友A:
有时电机需要使用两三天,这个过程它会自我学习调整PB系列参数,会好起来。
要不你就把PA09降低一点。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先把机械阻力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C:
PA09调小,最简单方便。

楼主:
调太小了,机械结构手都能推的动了

网友D:
螺杆直线要打表。平台要打直。装配的时候还是很讲究的。

网友E:
装配和联轴器的选用都有关系。

网友F:
电机静止状态时的几个参数调整一下吧

网友G:
伺服参数重新设置一下,惯量,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