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空运行发热很严重!

楼主(2019-07-31):
使用英威腾的伺服电机,在没有连接任何负载的情况下,用0-10V控制转速,转了大概半个小时后非常烫。
大家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是需要调整那些参数可以改善一些呢?

网友A:
新买的?打开看下散热片的导热硅脂是不是干了,排风扇是否良好。

网友B:
可能和轴承有关系。电机轴承质量不好,摩擦生热。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没用过这牌子的伺服,对比三菱伺服80%负载率带载连续工作8小时手感温度只能算温和。你可以监控下伺服电机最高转矩和实时转矩,空载都能发烫的话很有可能如2楼说的那样。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我觉得,哪家伺服在现在这个气温,连续转上半个小时都会发烫,而且很烫。伺服不适用于长期定频旋转。这个普通电机就行。
走不完的自控之路

网友E:
一般不超过80度

网友F:
伺服不适用于长期定频旋转。一般不超过80度,安川的这样连续2000转直接报警过热,可以加风冷。

网友A:
可以煮鸡蛋吗? 伺服电机有点烫可以理解的,如果太烫是不是扭力不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伺服不适用于长期定频旋转。一般不超过80度,安川的这样连续2000转直接报警过热,可以加风冷。
说的对
工控人加油

网友C:
为了回复内容的严谨性,下午去公司的烘道车间查看了伺服电机的实际运行情况:车间温度37度,伺服电机往复式连续运行3小时,电机温度43度(在电机处有铁质外壳密封包裹保护的情况下),电机转速700转/分钟,三年未出现伺服故障(不是给三菱打广告)。所以伺服电机连续工作是没有问题的,就看你是不是工作在极限状态下。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H:
是不是增溢参数调的不合适啊

网友I:
貌似厂家不建议长时间空载测试…………。

网友J:
要么坏的要么接错

网友K:
通电锁机状态下不发热就没问题吧。连续运行中发热,电机负载大了。

网友L:
如是新伺服,这种情况一般是参数问题比较多.如果如那位师傅说的不能定频运转的话.速度模式就无用了.

网友M:
速度放慢一点,不要一直高速运行,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