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31):
在网上下载的三菱Q系列IO模块手册都没有包含 QY82P这个模块,各位大侠有包含这个模块的手册吗?
我要配连接器和端子排转换模块, 给三菱400打电话,三菱提供的型号是  A6TBXY36和 AC10TB  。    A6TBXY36接到输出模块上 源型和漏型 输出 都是支持的吗?
谢谢各位!

网友A:
引用楼主dahairhj于2019-07-31 18:34发表的 请教三菱Q系列IO模块手册 :
在网上下载的三菱Q系列IO模块手册都没有包含 QY82P这个模块,各位大侠有包含这个模块的手册吗?
我要配连接器和端子排转换模块, 给三菱400打电话,三菱提供的型号是  A6TBXY36和 AC10TB  。    A6TBXY36接到输出模块上 源型和漏型 输出 都是支持的吗?
谢谢各位!

點我下載

网友B:
A6TBXY36可以用,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