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电机速度调整

楼主(2019-07-31):
麻烦问下各位大佬,QD75D2和MR-JE-40A驱动器,在自动模式下电机转速太慢如何调整,D2006是速度调整,麻烦问下这个速度是自动模式下的速度还是手动模式下的速度。另外D2006的单位是转速还是脉冲

网友A:
速度只分JOG,回原和点位速度吧。你用什么动作就设定什么速度就行。

楼主:
那如何修改点位速度?
引用 网友A:
速度只分JOG,回原和点位速度吧。你用什么动作就设定什么速度就行。

网友B:
定位原点回归就有

网友C:
你得找定位数据
或者查D2006最后被 DMOV到哪个G中,才查这个G是不是在定位 数据 中,才能确定它是什么速度
然后再看这条定位 数据的单位是脉冲还是方向,再计算它有没有有超过电机的上限值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