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为什么程序转换出错

楼主(2019-08-01):
如题所示,软件是GX DEVELOPER,控制的是A172运动PLC 调用步很简单的一条指令,为什么编译转换时老是出错,求解,谢谢

楼主:
急,再线等。

楼主:
SW3RN-GSV22P这个软件也装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DEVELOPER软件里还要装什么指令插件之类的

网友A:
有些型号的PLC是不支持SFCS指令的,你把PLC的CPU型号改成新一点的型号就可以了

楼主:
关键是我们的设备要改造,PLC就是这个PLC,原来里面的程序可以用SFCS这个指令的,我只是要在前面加个限制条件,就转换不了了。
如图,原来里面的程序是可以的
我的DEVELOPE的版本8.103和8.86都试过了,都不行。

楼主:
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谢谢各位
说下解决的方法

网友C:
来看看有什么好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