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E-A 伺服显示脉冲输出量问题

楼主(2019-08-01):
各位大神,MR-JE-A 伺服能否设置显示脉冲输出量,参数编号是多少?

网友A:
可以显示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网友B:
手册上都有

网友B:
~~~~~~~~·
下载积分:+1(菜鸟入行) 热心助人!

网友C:
如楼上所示
默认是C (电机编码器脉冲反馈值)
切换成P就了,P是PLC的指令脉冲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