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1):
最近做了一个自动抽取称重控制的小项目,用人机和称重仪表,蠕动泵直接走MODBUS-RTU通讯,总共有三个称重仪表,一个蠕动泵控制器四个从站,能通讯上,就是有3秒左右的延迟(人机显示的数值和仪表实际数值),造成实际量和设定量会有一定的误差,几克到几十克不等,调整波特率没什么效果,现在暂时只有通过设置提前量来勉强应对,请教各位师傅是我什么地方没设置对还是触摸屏问题呀?我看触摸屏支持256个从站的呀,才四个站就延迟那么厉害,多一点不是没法用?比较困惑,期待大神们解答,谢谢!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A:
跟着大佬学习,我们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着大佬学习,我们不会

哈哈,论坛大神多,跟着一起学习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B:
你用的是显控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显控屏吧?

你好,屏通的触摸屏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dfy

网友C:
232和485协议本来就慢,用网口做应该就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D:
3个泵控制12个从站吗?还要读写,是得2秒。485轮询没有办法。我写程序正常是100MS读或写一次,这就得2.5秒

网友D:
能不能加串口模块,分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3个泵控制12个从站吗?还要读写,是得2秒。485轮询没有办法。我写程序正常是100MS读或写一次,这就得2.5秒

总共四个从站,一个泵,三个称重仪表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E:
波特率再提高

专业外协

网友F:
屏通就是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G:
用一个PLC做主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