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1):
如图,A+和A-,B+和B-,AC和BC任意一组都可以互换的吧?(比如A+和A-互换)

网友A:
可以互换
a信捷一级代理

网友A:
一般四线的调转一下A+A-就反转了
a信捷一级代理

网友B:
互换就会反转,

网友C:
6线头的。信浓马达的。有区分全绕组,半绕组之分。具体看说明书。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