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伺服平台

楼主(2019-08-01):
请问下这个是伺服的凸轮应用吗? 使用NX1P2的PLC能达到效果吗,有哪位大神弄过吗 ?请指教

楼主:
有哪位前辈知道吗 ? 指点下

网友A(2020-03-01):
这不是凸轮,只是可能用的到插补(存在函数关系),或者纯各轴伺服启动条件设置的写法。以1,2,3,4轴为例。每一个轴之间启动存在时间差,等先动的轴到达位置点后,再运行新时间差,不就行了,执行数次后,停止条件,完成各自最后一次位置点不就行了,又没要求规律。连接处万象机构,怕什么不行。NX妥妥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