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1):
D200里的是位置数据 ,我要如何转ascll 码并拆分每个数值分别存到对应的寄存器里

楼主:
引用楼主蓝梦益于2019-08-01 19:57发表的 和上位机RS2通信问题 :
D200里的是位置数据 ,我要如何转ascll 码并拆分每个数值分别存到对应的寄存器里

三菱5U 的PLC

网友A:
既然最终是发送到电脑,那干啥不用电脑直接读取寄存器里面的值
和欧姆龙视觉配合的 他给我ascll格式,我也头疼,字节数据有差不多50个,处理起来头疼

网友B:
转成16进制的  然后你会豁然开朗的
和欧姆龙视觉配合的 他给我ascll格式,我也头疼,字节数据有差不多50个,他那边只接受asc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