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宏指令

楼主(2019-08-02):
首先我没有C语言基础,领导让用威纶触摸屏8071IP写一个宏指令控制变频器的频率给定,我查了下官网的宏指令说明书,照着写完联机测试不好使,哪位大神帮我看看怎么改,我要实现的就是触摸屏上写频率到变频器,再有就是断电后在上电不需要重新给定频率了(掉电保存),变频器参数设置都是正确的,因为我原来不用宏指令的时候直接使用触摸屏元件直接给变频器写值都是正常的。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b
b=0
GetData(b,"Local HMI",lw,1,1)
SetData(b,"MODBUS RTU",6x,2#25092,1)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A:
b=0
宏指令运行,变频器的频率为0.
试试以下宏指令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b,c
GetData(b,"Local HMI",rw,1,1)
GetData(c,"MODBUS RTU",6x,2#25092,1)
if b<>c then
SetData(b,"MODBUS RTU",6x,2#25092,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rw1是断电保持的
下载积分:+2(努力的雄熊)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