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2):
描述:驱动器接线
这两天这个问题把我搞得头晕脑胀,我也不是什么电气小白,也算是个老手了,今天载在这个驱动器上面了,废话不多说,上图,各位大佬也帮我看看!
驱动器我接了 36,38,40,42高速脉冲输入口到CNC2000X通道,11接外部供电24V,14、9脚接外部供电24V电源的0V,19脚按说明接的CNC2000 5V的GND。
驱动器参数P2-08=10复位后再设置的,P2-15~P2-17全部设成0,把正反转限制和急停都屏蔽了,P1-00=1002,P1-01=00,其他参数都是默认参数。用驱动器是可以动的。

网友A:
按你接的没有问题吖,配台达NC200 系统吗??

楼主:
配的CNC2000的控制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接的没有问题吖,配台达NC200 系统吗??

配的CNC2000控制卡

网友B:
接37,39,41,43
那是低速接口,这个跟接哪个接口没关系,只要参数选择的端口跟实际接的接口一致就行了

网友C:
你准备怎么用  准备接哪些信号
额。。我标题上面说了接了哪些信号和设置了哪些参数,现在问题是动不起来

网友C:
查一下手册 你的脉冲输出是不是高速脉冲  感觉应该是你的接线和你实际的不符合   我之前也结果运动控制器 P1-00设置的没有变动就是0002  然后当时是将脉冲和方向共阳5V  负的接脉冲和方向 是可以动的  具体的你确定一下你的硬件  输出的脉冲是什么样子的脉冲信号  是差动的还是集电极的  刚刚百度查了一下 你的卡脉冲输出是集电极的根本就不是高速脉冲
另外一个通道接的松下高速接口,一点问题没有呀

网友C:
看说明书吧  你看你的CNC2000的脉冲输出能力是多少  还要台达的这个脉冲端口脉冲接收能力是多少  就能明白了

网友D:
要看控制卡脉冲输出信号是差动还是集电集的,集电极的就要接37,39,4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