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量转数字量编程技巧

楼主(2019-08-02):
使用了A/D模块对电流进行转换,为了让数字波动次数少一点,选择做10个运算周期的平均值。程序如图。
问题1,这样编程是否正确。
问题2,按程序写法有那么一个时间点其实输出值d116是0,虽然从监控中是看不到的,如何避免?
小侯

网友A:
因為你沒標PLC型號
姑且以FX3U來作範例
利用間接定址與MEAN指令即可做平均
不然就是先累加D200~D209
總數除十

网友B:
如果用的FX2N-2AD 模块手册上有一个求平均值 的样例程序
如果用的FX2N-4AD 有平均次数设置
如果用的FX3U-4AD 不但有平均次数设置,还有滤波值(这个好用)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